WINCC监控并入公司局域网,IP不一样,有什么处理方法吗?

楼主(2014-08-02):
        这几天领导突发奇想,想在自己办公司看设备运行状况,说白了就是想不下现场知道几台设备的压力、温度什么的。

        有一台进口设备是400的PLC,带CP443以太网通模块,另外两台是国产设备有400PLC,也有300PLC,不带以太网通讯模块。

       现在要把这几台PLC都组进公司的局域网,然后在领导电脑上安装一个WINCC或者组态王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监控。

       但关键问题是,组进公司的局域网,IP地址都不一样啊,CP443里面的IP地址是192开头的,公司局域网全部都是172开头的,想问各位高手,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加装路由,透过路由你就想干啥事都行(包括黑你们领导电脑)

网友B:
    要不就将 设备 上所有 IP 地址改成 与 公司 同一网络段的 也可以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路由,透过路由你就想干啥事都行(包括黑你们领导电脑)

 电控室里面有我们公司内部局域网的交换机,我要自己加装路由器吗?那IP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将 设备 上所有 IP 地址改成 与 公...

 那两台国产设备我自己加装CP通讯模块的时候,直接设置成我们公司内部局域网的IP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关键是那台进口的设备,6台监控电脑,3套PLC,领导不同意修改,怕搞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