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反电动势

楼主(2014-08-02):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三菱带刹车伺服电机HC-KFS13B,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机械上配置有手动转动轴的装置,需要在电机断电的情况下通过该手动装置走动轴,我们现在的操作是只供电机24V刹车,把刹车打开,伺服电机不上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过手动装置走轴,电机产生反电动势,使得手动装置走轴很困难,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种问题么?我们前提是手动装置走轴的时候电机必须断点,如果我们在电机的UVW三相上串一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在需要手动走轴的时候把该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断开来,不知道这样会产生怎样的副作用,对电机正常运转有何影响呢?请各位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只有考虑给伺服驱动器线路更改:伺服驱动器电机输出端接触好才许可给驱动器上电,只有伺服驱动器断电才能断开伺服驱动器电机输出端!

网友B:
 这个真没使用过呢

网友C:
如果继电器可靠个人认为是可行的,没有影响(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