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扩展模块 CP1W-CIF01通讯的疑问

楼主(2014-08-02):
是RS-232C通讯吗?

现场有这么一个模式通讯:HMI通过CP1W-CIF01(第一个插槽)与PLC通讯,PLC通过CP1W-CIF01(第二个插槽)与单片机通讯,这个通讯是否经过PLC转换了?因为HMI里软按钮可以控制单片机的输出。

左边的与HMI通讯,右边的与单片机通讯,这个通讯是通过那种方式:

1、HMI-PLC-单片机

2、HMI-单片机

这个通讯的硬件是如上图CP1W-CIF01

网友A:
1、HMI-PLC-单片机,那个就是一232转换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MI-PLC-单片机,那个就是一232转换接头

PLC可以同时与两个232通讯吗?

网友B(2018-09-20):
楼主,这个cp1w是怎么和plc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