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控制电磁阀程序

楼主(2014-08-02):
各位大哥,求PLC控制电磁阀程序gx works2,小功率的3位5通电磁阀,控制一个小型气缸气缸用作一个夹具的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需要把控制流程描述清楚,然后才可以编写程序。

你这个阀应该有2个电磁线圈,也就是PLC控制的时候,需要两个输出信号Y来控制阀动作。

当然写个阀动作的程序很容易,关键是要和你现场的动作流程要匹配撒????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我是刚接触这个领域,基本控制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气缸舒张,过3s后闭合,再过3s,气缸舒张,再过3s气缸闭合,再过3s舒张,再过3s气缸闭合,再过3s舒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