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与变频器通讯地址

楼主(2014-08-02):
西门子SMART 与丹佛斯FC51通讯,这变频器启动,停止地址是多少啊,我怎么把这些信号写给变频器,刚接触通讯,望各位大神指导指导,万分感激

网友A:
用USS 或者MOUDBUS啊!写什么地址 就要看变频器了,我只实验过200与M440 USS通讯,设置好变频器参数就好了!关键还是变频器那边的地址怎么分配的吧!?对变频器不清楚就直接问技术服务啊!或者找代理商的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