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7-300之间DP通信只能传递I/O影响区吗?

楼主(2014-08-02):
    两个CPU315-2DP之间进行DP通信,相互之间传递的是I/O映像区是吗?能传递M区吗?请各位有经验的指导下小弟,谢谢。

楼主:
求解啊  各位大师  谢谢了

网友A:
I/O映像区的数据可以交换,记得输入输出映像区填写的地址得是硬件组态之外的地址,不能与模块组态地址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映像区的数据可以交换,记得输入输出映像区填写的地...

那可以交换M区吗?

网友B:
西门子通讯一般都用V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