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01-0050-3+P901输出电压不平衡

楼主(2014-08-02):
  我遇上一台ACS800-01-0050-3+P901的变频器,上电运行,用万用表测输出端,电压不平衡,空载运行几十秒后报2330或7121后停机,停机待机时有时报4210,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平衡就是 驱动坏了或者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