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414T与ET070485通讯

楼主(2014-08-02):
一台步科MT4414T与台达PLC232通讯,5台ET070与MT4414T 485通讯 读取4414T在PLC读取的地址 做显示作用,是否可以

网友A: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用一个数据传输,将4414T里面的数据传给ET070,在ET070上面显示,但是ET070做从站,是不能主动去读MT4414T的值的。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我五台ET070只做显示,所有设定在MT4414里面做,我看手册上说读"4X"找了许久u没有找到

网友B:
完成可以,没有问题。如有技术问题,可加我QQ25448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