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负载两端接反并联续流二极管要注意以下几点

楼主(2014-08-02):
晶体管输出型PLC在接感性负载时会出现烧坏晶体管的情况,这是由于感性负载在触点瞬间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这个反向电动势可高达几百伏,很容易烧坏输出点的晶体管。在感性负载两端反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通过续流二极管和感性负载构成续流电路,续流电路可以释放掉感性负载中的储存能量,防止感应电压过高,击穿晶体管。

在感性负载两端接反并联续流二极管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续流二极管一般选用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列如1N5819);

2 续流二极管与感性负载必须接触良好,防止因接触不良造成元件损坏;

3 续流二极管的极性不能接错,否则将造成短路事故;

4 续流二极管对直流电压总是反接的,即二极管的负极接直流电的正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