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的自动化控制

楼主(2014-08-03):
火车上的自动化控制,主要控制哪些内容,知道的能说说吗

网友A:
空调、照明、自动化门径、供水、屏幕显示等

网友B:
泡方便面用的烧水锅炉也是吧?

网友C(2014-12-01):
特种工业级车载智能终端Q3

产品简述

为了满足航海、航天、军警、公检法等特殊领域高端客户对移动目标的智能化管理与调度,深圳瑞信视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行业首款特种工业级车载智能终端Q3系列产品。本产品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实现多路高清视频采集与智能分析,同时满足双硬盘备份功能,自带续航和身份识别系统。产品在防水、防尘、防雾、防静电、抗高低温、抗电流冲击、抗电磁干扰均符合国标要求。是目前行业内技术领先的高端车载终端设备产品。可广泛应用于铁路运输、特殊车辆运输、军警系统车辆管理、政府机关车辆管理、航空运输、远洋等船舶运输等各个领域。具有全天候、全地域的超强工作能力,代表着当今车载视频监控行业的最高水平。

  瑞信视讯Q3系列产品其卓越性能主要体现在:

1.外壳采用工业级铝型材,抗氧化、散热性能好

瑞信视讯特种工业级车载终端Q3系列产品外壳材料采用应用于航天、军工等领域的6065工业级铝型材压铸而成,造型极具科技感。外壳铝型材的强韧特性加上独特的横梁沟槽设计大大加强了外壳的受力能力,而且具有良好的散热特性和抗氧化性。

2.行业首创双硬盘备份存储设计,确保视频数据万无一失。

瑞信视讯特种工业级车载终端Q3系列产品,行业首创双硬盘备份存储设计,即机械硬盘+固态硬盘双录像功能,支持灾备录像存储。该功能确保在出现重大事故时,避免机械硬盘因剧烈冲击振动导致损坏、异常无法录像,而作为备份的固态硬盘则能履险如平,确保关键时刻录像的完整性。

另外Q3系列产品的断电续航功能也同样确保事故中录像的完整性。该功能可在设备的主电源供电被切断时,依靠自身内置的电池来维持设备的正常工作,避免在撞击后设备断电停止工作而对撞击后的关键现场录像无法录制。

3.北斗高精度差分定位,满足高端客户需求

瑞信视讯Q3系列产品,可搭载GPS/北斗定位模块,并支持北斗差分高精度定位,满足对定位精度要求极高的军工、高铁等特殊行业的需求。

4.HDMI高清输出,迎合当前潮流

瑞信视讯Q3系列产品支持HDMI高清输出,迎合当前潮流,轻松对接中高端高清液晶显示器,让你轻松迅速升级车内媒体广告系统。

5.8路WD1同时存储 ,引领行业新标准

WD1格式是全球安防行业音视频压缩卡模拟高清技术标准,分辨率为960×576,与传统D1相比较,其分辨率更高、画质更清晰、画面更细腻,色彩还原度更真实,能够最大限度地将高端摄像机效果体现出来。瑞信视讯Q3系列产品支持全8路WD1本地录像存储和主码流网传,使得在使用4G网络无线远程视频监控时获得相比3G网络更清晰流畅的画面。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车载视频监控产品技术。

6.五防设计(防尘、防水、防盐雾、防浪涌、防静电),适合各种恶劣工作环境

瑞信特种工业级车载终端Q3系列产品采用多模块化设计,各模块自身结构强度高、密封性好。由于采用模块嵌入主壳体方式设计,即各模块内部元器件受多层壳体保护,所以在防水、防尘、防盐雾、防浪涌、防静电、防爆等方面效果非常出色,适应各种恶劣工作环境。

7.双CAN 总线设计,效率更高更稳定

瑞信视讯Q3采用双CAN总线设计,满足大数据多总线的传输,效率更高、更稳定。

8.3G/4G/WIFI自动切换,

Q3支持WIFI与3G/4G 共存,且能自动识别信号进行无线模式切换。例如在车辆进入场站后切换到WIFI传输模式,在WIFI模式下进行录像的下载与回放,速度较快的同时也节省了3G/4G昂贵的流量费用问题。而在离场后WIFI信号的丢失,则自动切换到3G/4G状态。

9. 独立网传码流,轻松实现远程视频监控的高清晰、高流畅

瑞信视讯Q3系列产品支持独立主码流网传。在3G网络传输的环境下,由于受到3G网络带宽与流量的限制,只能使用CIF格式的子码流进行传输,进而导致在进行远程监控时图像不够清晰和流畅,达不到目前更高端的客户需求。而Q3支持的可独立网传D1/WD1主码流,配合当前的4G网络,可轻松实现远程视频监控的高清晰、高流畅。

10.无线网络远程设备升级

瑞信视讯Q3系列产品支持无线远程升级,,可使得后期功能升级及维护更轻松、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