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4-08-03):
各位亲,本人在做一台机器,用安川伺服送料,想请教下 各位 你们一般怎么设电子齿轮比?

另外能分享下 长度补偿系数,你们是怎么做的么?

谢谢各位亲~!!

网友A:
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时根据实际需要来设置的,需要知道电机转一圈所需脉冲数、总传动比、所需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