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数据问题

楼主(2014-08-03):
请问大家,怎么把PLC通讯返回数据十六进制高,低8位转成十进制数呀?

网友A:
触摸屏的数据格式就用默认的10进制;至于互换位置,可以考虑SWAP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的数据格式就用默认的10进制;至于互换位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