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泵运行问题程序

楼主(2014-08-03):
需要控制两台泵1#,2#,分为自动和手动操作,手动操作时1#开启2#不能开启,2#开启1#不能开启,自动操作时,首先手动选择开启其中一台泵,然后开始计时,30秒后另一台泵开始自动运行30秒,如此循环,其中,若故障信号返回,则只由没有故障的泵运行,直至故障的泵恢复运行,泵出现故障时,指示灯0.5秒亮,0.5秒灭闪烁

我做了一个程序,换来换去,已经衔接不上了,完全乱了,有很大的漏洞,但不知道怎么修改,希望大家予以指导

目前问题:1、程序繁琐,重复使用

                  2、由手动调转到自动状态时,有时两个子程序同时运行,两台泵不会自动调转

                  3、泵出现故障时,使指示灯闪烁的程序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发现,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逻辑上处理,建立标志位。

网友B:
想知道你指的故障就是热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你指的故障就是热保护吗?

是的,从热保护传回的故障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是逻辑上处理,建立标志位。

拜托,能不能帮忙修改一下,我试了加标志位,但运行上好像还是有错,不知道建在哪里了

网友C:
直接把逻辑转化为数据(就是往数据寄存器送“1”“2”,这样数据寄存器永远只有一个数字,何来错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