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523T上传问题

楼主(2014-08-03):
我想把MT4523T里的工程文件上传到电脑里 安装了USB驱动 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也出现了Kinco HMI sub 可是电脑和触摸屏USB连接后上传没反应 过会儿就出现了通讯超时  这款屏在下载的时候我设了上传密码 可是上传的时候没弹出密码输入界面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知道原因的指导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电脑和屏没有连上吧。。。不行就强制下载试试看吧。

楼主:
应该是电脑和屏连接上了 插上USB线的时候在总线控制器里出现了Kince HMI sub  另外强制下载怎么做

网友A:
屏后面有两个拨码开关,都拨到ON的位置,断电重启,再下载

网友B:
电脑和屏没有连接上,原因是驱动没有装好,重新装下驱动。最好从官网上去下一个较新的触摸屏软件,重新装一下驱动就OK了,如果还不好,请联系我。2544891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