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 组网及抗干扰

楼主(2014-08-03):
profibus-dp 网络实际上就是 RS485 网络,

组网时选用合适的RS485集线器可以帮大忙 。

比如实现光电隔离, 将手拉手连线 变成 星形连接, 等等,

在淘宝上搜 profibus 集线器 , 可找到这样的产品.

网友A:
真的似的 需改善的改善

楼主(2014-11-02):
前两天, 协助客户使用多个普通的RS485集线器 把dp主机 与 11个从机都隔离开来, 变成星形连接, 解决了只要有一个地方短路整个线路都瘫痪 的问题。

由于客户使用187.5k的速率,速率并不高, 选用合适的普通485集线器就可以了,成本降低很多。 客户很高兴,声称以后都这样处理,呵呵。

===========================================================

欢迎交流:tel 173-1779-7356

hiliuyj@163.com

网友B:
深圳易控达科技  专注现场总线通讯  提供各类总线转光纤的 中继器 隔离中继器  DP MODBUS

CAN 等总线  QQ:1919958591  欢迎交流

http://www.yikong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