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E515与FX3U 485BD无法通讯

楼主(2014-08-03):
DOPB07E515与FX3U 485BD+3U的PLC无法通讯,选过FX3G 3U驱动,也选过FX2N驱动,也选过FX Computer Link驱动,均无法通讯,两线和四线也试过,人机上还是弹控制器无反应,检查接线盒通讯参数设定

三菱PLC只下载一行END指令,同时对“PLC参数”---“PLC系统”里进行设置,无协议和专用协议都试过

看了DOP与各厂家连线和安装手册中对COM针脚的定义

刚好手头有个FX2N 485BD+2N的PLC,,采用四线制也DOP通讯就正常,就是这个FX3U的不行

请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2014-09-05):
首先如果你是FX3U 485BD的,就是通讯模块与HMI通讯,如果是这样,就不能选择FX3U CPU PORT驱动,只能考虑FX Computer Link驱动,在这里通讯方式支持RS232或者RS485,具体连线参考连线手册。另外的设置是要在三菱的GX Developer上完成对模块的设置,使模块与HMI的通讯格式完全一致。

网友(2014-10-31):
引用 网友A:
首先如果你是FX3U 485BD的,就是通讯模块与HM...

 请问你有试过了吗?我的情况也差不多,B10S411与FX3U-485-BD的,用的COM2,485通讯也是不行。

网友(2015-01-24):
我曾经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我的是B10S411与FX3U-485-BD,开始怎么试都是不行,后来还是跟台达的技术人员指点,其实不是线,也不是设置有问题,主要是在开机的时候,B10S411需要后通电,就是等PLC通电后5-6秒后,再通电,反正这样试两次后就能联上了。
但现在我的设备485通讯感觉就是慢了一点。指令发出去迅速,但接收状态比较慢,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