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电路图

楼主(2014-08-03):
一个设备有三个电磁阀,两个按钮,一条光幕,几个时间继电器,几个中间继电器构成。动作要求,第一步,按下按钮SB1,电磁阀1动作,2S后,电磁阀2动作,4S后电磁阀3动作,6S后电磁阀归位,第二步,手通过光幕将物件取出。期间电磁阀都不动作,第三步,按下SB2,电磁阀3归位,2S后电磁阀2归位。动作完成,尽量少用时间,中间继电器,求电路图。

网友A:
用一个小plc做比较省事

网友B:
6秒后电磁阀1归位吗?还有事2位阀吗?2位阀的话如果动作中光幕感应,气缸或油缸会复位的

网友C:
  楼主 这个要求可能需要最少有 4 个时间,就需要 4 个时间继电器还有别的电器,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可能比一个国产 PLC 还要贵。

   建议如使用一个 小型的 PLC 估计 还要实惠或是便宜,且功能比这个好,如有需要可帮你用 PLC 搞定 !

网友D:
水哥说的有道理,楼主应该考虑!!

楼主:
用PLC简单,我知道,我需要的是用普通继电器来控制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