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错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4-08-03):
请教师傅:

      出错了,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没有使用过松下的,你可以看帮助文档,提示语法错误,是否是指令使用不对。

网友B:
没有使用过松下的,帮不了你,顶起

网友C:
应该是顺控指令使用方法不对,在顺控指令的最后要加STPE:步进程序区结束指令。

网友D:
可能是数据寄存器冲突了,把数据寄存器的地址号改一下,最好中间空一些地址

网友E:
你那是用 运算是用单WORD是错的,要用Double Word  ,因为D9044-D9045      D9046-D9047    代表数据低16位 高16位数据,你用那做运算肯定错了。

网友D:
这是松下PLC的编程软件FPWIN-GR

网友F(2016-04-29):
程序哪里有不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