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0I-TD车床加工异音

楼主(2014-08-03):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车床异音的问题,在加工时轴工进时有异音,快速移动手轮摇时都没有声音,只要是运行程序,即使不装工件空加工X轴也会响,加工时刀纹也不太好,后来换了X轴丝杆轴承后好了两天没有声音刀纹也好了 ,但是第3天就又有声音了,刀纹还好。过一个月刀纹也不好了。因为之前换轴承的时候发现轴承座有点大轴承外圈放在里面也可以用手按着转动。怀疑还是轴承外圈的问题,拆下来轴承也不太好了。就有换了马达侧轴承,完了刀纹还好但是异音依然有。后来叫厂家过来。说改了参数异音就消除了。但是不知道改的什么参数。2021参数没有改,恳请各位大神指点,改哪个参数会有这个效果

网友A:
这是电机振动引起的,因为参数是标准的在电机或机械方面出现机械故障,运行时电机就会引起振动。最大的问题是润滑问题,润滑不解决改参数过段时间还是会出现的。而且改了参数机床加工时会变软。

楼主:
对: 欣欣向荣-1  这是电机振动引起的,因为参数是标准的在电机或机械方面出... 内容的

谢谢,如果修改参数应该改哪个参数会使噪音改善,在硬件没有办法更换的时候

网友B(2016-03-21):
刚好能看吗,我就看下子积分够了能不能下载东西,我需要10积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