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严重受潮后的现场简易修理

楼主(2014-08-03):
       一台3 150 kV·A的变压器,由于该变压器35kV侧U相套管破裂,停止运行后露天放置3年之久,从而导致该变压器严重受潮。经吊心检修并清洗变压器油箱后,用热油循环法进行干燥处理,连续干燥数天后经电气测试,收效甚微。该情况出现后,因交通不便和成本费用过多,未运到变压器制造厂去修理,而是决定现场修理。
    测试结果表明,变压器受潮相当严重,继续采取热油循环干燥法有可能事倍功半,因本单位的设备条件有限,不能采取更多的干燥法。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因地制宜,采用直流弧焊机自励电流涡流干燥法进行干燥,使器身发热,蒸发水分,在器身底部放上电炉作辅助加热装置,取得了成功,其具体操作方法及过程如下:

1 拆下变压器器身底部的绝缘纸板、垫块,在绕组油道间插上监视温度计。

2 变压器高压绕组干燥。把直流弧焊机的正、负极分别可靠连接U相和VW相(V相和W相短接),低压绕组三相短接。这样,可使其U相发热干燥,V相和W相的干燥接线方式以此类推。10 kV低压绕组的干燥接线方式与35kV高压绕组干燥接线相同。在弧焊机正、负极回路里串接分流器和电流表,用以监测和控制电流。

3 严格将绕组温度控制在70~80 ℃,电流最大不得高于变压器高压绕组额定电流的30%,低压绕组额定电流的50%。每30 min记录一次电流及温度参数,每1 h停机测一次绝缘及更换相位接线。
   在连续干燥72 h后,经电气测试结果证明绝缘已达到要求,受潮问题已解决,将器身吊入变压器油箱内进行投运前的预试,测试数据符合《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中的有关标准。投入运行后一切正常。

网友A:
10KV侧或者35KV侧,其电感感抗不小!

你用直流弧焊机根本没法提供如此大功率电源,我只能说你这个家伙纯属臆测!

拜托楼主正常思维一下

网友B:
变压器的不正常运行将会导致严重的事故安全,如果做好日常维护工作,将会保证变压器的安全和顺利运行。 那么变压器的安全和顺利运行主要依靠定期和仔细的监测以及维护工作,今天我们就主要来分享关于变压器日常保养的小窍门。

  一、 加强日常巡视、维护和定期测试

  我所按照台区管理人员分工范围,除了定期开展变压器巡视工作外,还要求管理人员加强日常巡视,定人定责。重点检查内容包括:

  1.观察外观。 主要检查变压器外部是否存在渗油、是否存在零部件冒烟或放电现象。由于变压器外壳焊接不严密或胶垫不实都可能导致变压器漏油,若油面过低,将失去绝缘保护,导致导电部分之间或导电部分与外壳之间放电,严重时会烧毁变压器。所以应及时消除故障和补充油,确保油位保持在油标1/4-3/4处。对于零部件松动、接触不良甚至存在放电现象,应及时断开变压器跌落保险,消除隐患。

  2.吸湿器的检查。当变压器由于负荷或环境温度的变化而是变压器油的体积发生胀缩,迫使储油柜内的气体通过吸湿器产生呼吸,以清除空气中的杂物和潮气,保持变压器内变压器油的绝缘强度。

  3.套管的定期检查。套管由导电管和套型绝缘件组成的一种组件绝缘件。对于变压器来讲,是用它将其内部的绕组引出线与电力系统或用电设备进行电气的连接。

  1)必须检查套管的油位是否正常

  2)检查套管外表是否清洁,有无裂纹、破损及放点等现象。

  3)检查套管接线端子与母线连接是否松动。

  4)检查油纸电容式套管的油位是否正常。

  5)检查油纸电容式套管将军帽是否松动。

  4.听声音。正常运行的变压器会发出均匀而且细微的嗡嗡的声音,当变压器发生不同性质的故障,声音会发生变化。这时应根据现场情采取措施,查找故障原因。

  5.对配变油污和高低压套管上的尘埃的检查,及时清扫和擦除油污与尘埃,以防气候潮湿或阴雨时污闪放电,造成套管相间短路,高压熔断器熔断,配变不能正常运行。我所要求巡视人员至少每2月清扫一次。

  6.观察油色,定期检测油温,特别是负荷变化大、温差大、气候恶劣的天气下增加巡视次数,对油浸式的配电变压器运行中的顶层油温不得高于95℃,为防止绕组和油的劣化过速,顶层油的温升不宜经常超过45℃。

  7.摇测配变的绝缘电阻,检查各引线是否牢固,特别要注意的是低压出线连接处接触是否良好、温度是否异常。

  8.加强用电负荷的测量,在用电高峰期,加强对每台配变的负荷测量,必要时增加测量次数,对三相电流不平衡的配电变压器及时进行调整,防止中性线电流过大烧断引线,造成用户设备损坏,配变受损。联接组别为Yyn0的配变,三相负荷应尽量平衡,不得仅用一相或两相供电,中性线电流不应超过低压侧额定电流的25%,力求使配变不超载、不偏载运行。

  9.定期检查更换一二次熔丝,严禁用铝丝代替保险丝。众所周知,一次熔丝对系统起到保护作用,二次熔丝对变压器起到保护作用,熔丝选择一定与变压器容量相适应。

  二、防止外力破坏

  1.合理选择配变的安装地点,安装地点尽量靠近负荷中心,将供电半径控制在0.5km范围内。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将其安装在易被雷击或者低洼积水地带。由于地处县城,路口边存在不少变压器,为了减少汽车撞击杆塔事故,沿马路边的杆塔上全部粘贴防撞条标识。

  2.尽量避免在配电变压器上安装低压计量箱,因长时间运行,计量箱玻璃损坏或配变低压桩头损坏不能及时进行更换,致使因雨水等原因烧坏电能表引起配变受损。我所95%以上公用配变全部安装JP柜,对变压器安全运行起到很好保护作用。

  3.不允许私自调节分接开关,以防分接开关调节不到位发生相间短路致使烧坏配电变压器。

  4.在配变高低压端加装绝缘罩,防止自然灾害和外物破坏,在道路狭窄的小区和动物出入频繁的森林区加装高低压绝缘罩,防止配电变压器接线桩上掉东西使低压短路而烧毁配变。

  5.定期巡视线路,砍伐线路通道,防止树枝碰在导线上引起低压短路烧坏配电变压器的事故。

  三、使用时需注意的事项

  1、防止变压器过载运行:如果长期过载运行,会引起线圈发热,使绝缘逐渐老化,匣间短路、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及油的分解;

  2、防止变压器铁芯绝缘老化损坏:铁芯绝缘老化或夹紧螺栓套管损坏,会使铁芯产生很大的涡流,铁芯长期发热造成绝缘老化;

  3、防止检修不慎破坏绝缘:变压器检修吊芯时,应注意保护线圈或绝缘套管,如果发现有擦破损伤,及时处理。

  4、变压器低压最大不平衡电流不得超过额定值的25%;变压器电源电压变化允许范围为额定电压的正负5%.

  5、保证导线接触良好:线圈内部接头接触不良,线圈之间的连接点、引至高、低压侧套管的接点、以及分接开关上各支点接触不良,会产生局部过热,破坏绝缘,发生短路或断路。此时所产生的高温电弧会使绝缘油分解,产生大量气体,变压器内压力加。当压力超过瓦斯断电器保护定值而不跳闸时,会发生爆炸。

  6、保持良好的接地:对于采用保护接零的低压系统,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要直接接地当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上会出现电流。当这一电流过大而接触电阻又较大时,接地点就会出现高温,引燃周围的可燃物质。

  7、防止超温:变压器运行时应监视温度的变化。如果变压器线圈导线是A级绝缘,其绝缘体以纸和棉纱为主,温度的高低对绝缘和使用寿命的影响很大,温度每升高8℃,绝缘寿命要减少50%左右。变压器在正常温度(90 ℃)下运行,寿命约20年;若温度升至105℃,则寿命为7年5温度升至120℃,寿命仅为两年。所以变压器运行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通风和冷却,必要时可采取强制通风,以达到降低变压器温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