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没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8-03):
厂里机器上面有一台伺服控制系统,现在出现在问题是,伺服电机好像没劲一样,能带动负载,有时候运行到中间,伺服控制器就报过载故障。伺服驱动器没有问题,因为和别的机器调换了,伺服电机和别的机器也调换了。故障依旧。请指教,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1、确认换新伺服电机该机器此问题是否继续?继续是机器机械问题,故障消失就是电机问题;

查到问题针对异常解决即可

网友B:
这个是很常见的电机运行力矩不够问题

网友C:
这个可能性就很多了,如果是旧机器的话,首先判断是机械故障还是电气的故障,用手推动轴,感受一下在经常出故障的地方是不是阻力变大,如果是,那是机械故障,可能丝杆磨损,,缺油,丝杆很长的还容易变形等等问题;

网友D:
还有控制伺服的轴卡出现问题输出PWM信号变弱了同样会出现伺服过载报警灯亮。现象是电机没力手都可能捏住电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