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了。怎么预防电器故障

楼主(2014-08-03):
我们公司是棉纺纺织企业,随着天气温度的升高,车间的温度也随之攀高,机器众多,电器的故障率也比以前高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减少电器发生的故障率呢

网友A:
降温,仅此一途!

一般现场仪表传感器问题不大,主要是变频器、PLC、伺服驱动器等,该类元件一般装置在控制柜,给控制柜加装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