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机械设备用什么材料加工要求无毒硬度耐磨性好

楼主(2014-08-03):
食品机械设备用什么材料加工要求无毒硬度耐磨性好?是1Cr13吗?还是304?

网友A:
1Cr13

马氏体不锈钢,淬透性好它具有较高的硬度,韧性,较好的耐腐性,热强性和冷变形性能,减震性也很好。要求高温或低温回火,但应避免在370-560℃之间进行回火处理。

网友B(2019-11-15):
贴吧推广图_副本.jpg解决你的食品生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