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系统和DCS系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8-03):
sis系统和DCS系统有什么区别?石化行业可以不需要sis系统吗?

网友A(2015-07-31):
DCS主要负责常规控制,SIS是安全仪表系统,它主要是保证装置的安全性。

网友B(2016-06-30):
dcs主要是集散控制系统 是调节工艺参数的

sis是紧急停车系统保护装置的安全性

从输入和输出来看

dcs是将现场仪表的ai/di输入系统进行处理输出有do/ao

sis是现场装置上的重要监控点AI/DI进入sis系统  同意转换成do输出至现场或配电室进行紧急停车

网友C(2018-01-03):
SIS系统中文名称为安全仪表系统,安监局的116号条文中明确指出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新建和在役化工装置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危险化学品重点危险源必须设立独立sis安全仪表系统。其中主要的危险工艺主要有:

一、光气及光气化工艺 二、电解工艺(氯碱)

三、氯化工艺 四、硝化工艺

五、合成氨工艺 六、裂解(裂化)工艺

七、氟化工艺 八、加氢工艺

九、重氮化工艺 十、氧化工艺

十一、过氧化工艺 十二、胺基化工艺

十三、磺化工艺 十四、聚合工艺

十五、烷基化工艺

煤制油(甲醇制汽油、费-托合成油)、煤制烯烃(甲醇制烯烃)、煤制二甲醚、煤制乙二醇(合成气制乙二醇)、煤制甲烷气(煤气甲烷化)、煤制甲醇、甲醇制醋酸等工艺。

二、电石生产工艺

三、偶氮化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