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个问题

楼主(2014-08-04):
请教大家一下,有三个按钮,对应三盏灯,按下123号按钮并确定后,灯按照123号顺许点亮,按下231号按钮并确定后,灯按照231号顺序点亮,如只按下1号或者12号灯确定,灯只点亮1号或者按12号顺序亮,就是选择不同的按钮组合并确定键后,灯才按照不同的顺序亮,按下三个按钮灯不是当时亮,只有按下确定键才行,最好能用西门子的给解释下

网友A:
使用填表指令可以做到,自己试试。

网友B:
这样做应该没问题的 试试吧

楼主:
谢谢,我自己试试看,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C:
和规范与见怪不怪iugbihih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应该没问题的 试试吧

不用这么复杂吧?建个数组,多简单,并且一目了然。设一个能存三个数的数组,每次按123钮,就按顺序存入数组,按下确定后就同样按顺序输出对应的灯就行了。如数组D1、D2、D3,我们按2键,则存2到D1,按1键存1到D2,…………。按确认,则依次输出D1D2D3所对应的灯。我用FX的,不会西门子,程序就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