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是什么PLC好控制一些,台达还是西门子200的PLC

楼主(2014-08-04):
台达伺服是什么PLC好控制一些,台达还是西门子200的PLC

网友A:
如果伺服用位置控制,就必须选择带脉冲型的PLC,如果不用位置控制,任何PLC都可以。

网友B:
一家的好说

网友C:
当然用台达的,比较简单,西门子200的还有调用库

网友:
看你控制要求,还有个人习惯,能达到目的就行.本人用西门子200控制台达伺服,提醒一点的是如果要用到位置控制,脉冲列+符号控制时,接线方面要注意一下,由于西门子200输出是高电平信号,所以,接线方面只能选择外部电源,而且要加分流电阻,这点很重要,不然很容易就烧掉光耦接受器.

网友D(2014-09-08):
都可以用,用法基本相同,主要看你对哪种PLC熟悉了,熟悉哪种就用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