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形组态中时间变量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4-08-04):
我在使用和利时DCS系统的时候,打算在图形组态中显示时间变量,比如加热时间,但是要么显示的是0,要么显示的是点名,就是做不到显示时间变量的当前值。但是在控制器组态登陆状态下,是可以看到时间变量的当前值的。可能是图形组态中的关于时间变量的动态特性没设置好?    如果想在OPC上修改设置好的某些时间变量,交互特性怎么设置?

网友A:
检查一下数据库里有没有正确的点名。另外,是否服务器控制器和操作员站都下装到位了。交互特性之类目前也没有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数据库里有没有正确的点名。另外,是否服务器控制...

点名没问题,下装也都到位的。和和利时的工程师联系了一下,他们要求我将TIME格式的数据转换成real格式,再显示,现在可以了。不过还是对图形组态中的动态特性里的文本显示里的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不理解,下次有机会了当面请教他们吧。

网友B(2017-12-21):
学习,谢谢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