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D指令问题

楼主(2014-08-04):
EH3系列PLC不能同时执行2个以上的SPD指令,请问使用什么指令取代?谢谢。

楼主:
没有人愿意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可以试试DRVI,直接条件通断。

楼主:
DRVI是相对位置定位指令,跟SPD 有什么关系啊。请详细说明一下。

本人愚昧

楼主:
例如:LD M100

SPD X0 K1000 D0

SPD X4 K1000 D100.

D100内无数据。

楼主:
难道是台达PLC的弊端。或者使用别的方法来做。用时间分段来截取高速计数器的方法,出来的数据与用SPD指令测出来的数据误差很大。该怎么办???高手在哪里。。。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SA/SX/SC你可以先set m1036,再试试

楼主:
EH3系列的。谢谢!

楼主:
SET M1036。那是SC系列的V1.4以上机种支持的。

网友B:
所以EH3的不可以,要换机型的

楼主:
个人建议,台达的PLC硬件应该学习永宏的。8路200KHZ的高速输入。

网友(2015-08-12):
俺也想知道,怎样测两路脉冲

网友C:
你可以分时测,你测一秒,我测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