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一个有参FC二分频例子的问题

楼主(2014-08-04):
根据例程所讲:如果输入信号S_IN出现上升沿,则对S_OUT取反,然后将S_OUT的

信号状态送LED显示;否则,程序直接跳转到LP1,将S_OUT的信号状态送LED显示

可是按照理论来讲,NET2是取反的程序语句,当S_IN输入检测到上升沿时,就直

接跳转到LP1了,NET2被跳过并没有执行,这跟例程所讲完全不符啊,还有不管根

据理论还是仿真,S_OUT一直在以PLC的扫描周期做正负跳变,根本出不了图中的

脉冲显示啊!

由于刚接触西门子300,所以很多地方不懂,求大神讲解,小弟不甚感激啊!

网友A:
   网络1是检测到上升沿就顺序执行,不进行跳转,未检测到上升沿才进行跳转。

注意是上升沿再取反。

网友B:
转让通用高性能电流矢量变频器,可实现异步电机和永磁同步机控制

从事变频器开发多年,现有变频器矢量控制方案转让,包括源程序,控制板原理图,PCB电路板生产资料。
此方案的内核为无速度传感器电流矢量,参数自学习功能优越,
控制方式可选择,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vf控制,
开环转矩控制可用于无速度传感及无张力传感器张力控制,电梯控制等场合
转速追踪再启动功能
电流波动抑制
功率范围0.4-630kw
本产品投放市场多年,生产过10000台以上。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1是检测到上升沿就顺序执行,不进行跳转,未...

可是后面的跳转指令是JMPN,是0跳转啊,不是JMP(1跳转)。

网友C:
你的逻辑有问题,上升延只是一瞬间,你的程序是在上升延时LED就不改变状态,不非上升延,就改变状态即每个机器周期,改变一次,而不是二分频。

网友C:
说白了,你把NOT去掉就行了。

网友D:
说白了,书本错了。选一个去掉就行了。

网友E(2014-12-18):
对呀,NETWORK2根本没有执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网络1是检测到上升沿就顺序执行,不进行跳转,未...

network2中直接使用JMP,就可以吗?为什么还要用jmpn,前面再取反?

网友F: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顶一下先

网友G(2015-09-24):
我也是刚看到这里,搞不懂才百度的,我看的是阳胜峰的视频。

去掉NOT还真的对了,楼上高人哪!

网友H(2016-06-22):
我也刚刚碰到这个问题。想了好久没整明白 原来是这样

网友H:
楼主你好,我还是始终未能明白网络2中的程序句,输出线圈通了后就会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断开,应该是时通时断的,怎么能形成二分频呢,可是仿真后确实是可以的,实在想不明白,求指教,谢谢

网友I(2016-10-22):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我还是始终未能明白程序段2中的程序句,输出线圈...

 我一开始也挺疑惑的,不过现在清楚 了

1、首先要把楼主程序段1的-|NOT|-去掉;

2、逻辑是这样的:

     1<此处内容被屏蔽>假如说#S_IN还未接通,也就没有上升延,程序直接就跳到网络3,由于#S_OUT线圈一开始没有通电,所以#S_OUT的常开触电就没有接通,#LED线圈自然就没有电,灯就不会亮;

     2<此处内容被屏蔽>下一个扫描周期后,如果没有#S_IN没有接通,则#S_OUT与#LED就一直没有输出。

     3<此处内容被屏蔽>当#S_IN接通,#F_P就会捕获到,-<此处内容被屏蔽>JMPN<此处内容被屏蔽>-就会接通一个扫苗周期,所以这次程序就不会跳转,会执行程序段2;

     4<此处内容被屏蔽>在程序段2中,#S_OUT的常闭触点就会使#S_OUT线圈接通

      5<此处内容被屏蔽>接着程序执行到程序段3,在程序段2中#S_OUT线圈接通,所以#S_OUT的常开触点动作,所以#S_OUT和#LED线圈是接通的;

      6<此处内容被屏蔽>下一个扫描周期,脉冲没有了(暂时这么理解),执行完程序段1,就直接跳转到了程序段3,由于上个扫描周器中#S_OUT线圈接通,所以#S_OUT的常开触点动作,所以#S_OUT和#LED线圈还是接通的(所以不会有你说的“输出线圈通了后就会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断开”的状况

网友J(2016-12-08):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楼主你好,我还是始终未能明白程序段2中的程序句,输出线圈... 内容的回复! 我一开始也挺疑惑的,不过现在清楚 了1、首先要把楼主程序段1的-|NOT|-去掉;2、逻辑是这样的:     1假如说#S_IN还未接通,也就没有上升延,程序直接就跳到网络3,由于#S_OUT线圈一开始没有通电,所以#S_OUT的常开触电就没有接通,#LED线圈自然就没有电,灯就不会亮;     2下一个扫描周期后,如果没有#S_IN没有接通,则#S_OUT与#LED就一直没有输出。     3当#S_IN接通,#F_P就会捕获到,-JMPN-就会接通一个扫苗周期,所以这次程序就不会跳转,会执行程序段2;     4在程序段2中,#S_OUT的常闭触点就会使#S_OUT线圈接通      5接着程序执行到程序段3,在程序段2中#S_OUT线圈接通,所以#S_OUT的常开触点动作,所以#S_OUT和#LED线圈是接通的;      6下一个扫描周期,脉冲没有了(暂时这么理解),执行完程序段1,就直接跳转到了程序段3,由于上个扫描周器中#S_OUT线圈接通,所以#S_OUT的常开触点动作,所以#S_OUT和#LED线圈还是接通的(所以不会有你说的“输出线圈通了后就会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断开”的状况)

理解了,不过博图13里面仿真有点问题,s in没有第二次脉冲时,s out应该不会跳为1,但是隔一下就会有问题,会为0

网友K(2018-03-02):
回复内容 您好,有一个问题没明白,在程序段2中S_OUT的线圈动作后,他的常闭触点不就断开了么,然后线圈也就断电,执导筒一个周期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 您好,有一个问题没明白,在程序段2中S_OU...

S_OUT的常开也就不能闭合,LED是怎么导通的?

网友L:
学习学习,看看什么资料啊

网友M(2018-07-08):
谢谢分享,正是需要的资料

网友N(2018-09-28):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刚看到这里,搞不懂才百度的,我看的是阳胜峰的视频。去掉NOT还真的对了,楼上高人哪!

负负得正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