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定时器怎么写时间呀,大神能写个简单的发我下,谢谢了。

楼主(2014-08-04):
刚用300,不会写定时器的时间
西门子300定时器怎么写时间呀,大神能写个简单的发我下,谢谢了。
512646069@qq.com

网友A:
你好

给你截图我以前编写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给你截图我以前编写的程序。

楼上讲的图文并茂  相信你应该会了 恭喜

网友C:
你可以 在程序里用鼠标点在 定时器上 按下F1 可以查看用法   定时器 写时间 格式S5T# 后加时间 就可以  例如 1S  ,M  , H   , S是秒  1秒等于800 毫秒  M是分   H是小时

网友D:
个人决定,1楼的第二种写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