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之间有电压

楼主(2014-08-04):
请问零线和地线之间有30V左右的电压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能讲解一下。

网友A:
接地线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B:
估计有漏电,你好好查查

网友C:
1.负荷不平衡时易出现零线电压过高现象.
2.零线线径太细,接头不紧固或过多会引起零线电压过高现象
3.多台变压器公用零地线会引起零线电压过高现象

网友D:
这个很正常,这个电压主要是由于三相不平衡造成的。三相不平衡时中性线就会有电流流过,不平衡越严重电流越大。不知道你是什么电源系统,如果是中性点接地,中性点到大地有接地电阻,还有中性线的电阻,当有电流流过时就会与大地形成电压差。

网友:
   1.负荷不平衡时易出现零线电压过高现象.2.零线线径太细,接头不紧固或过多会引起零线电压过高现象3.多台变压器公用零地线会引起零线电压过高现

:支持

网友E:
正常。一般都有10~30V不等的不平衡电压存在

网友F:
如果设备上有开关电源,接地不好的话一般会有

网友G:
是啊,这个很正常的。应该是由于三相不平衡造成的。三相不平衡时中性线就会有电流流过,不平衡越严重电流越大,还有可能是接地没做好。感应电压也有可能

网友H:
两根线有一根是虚接的。     还有查一下是不是一部分设备接地一部分设备接了零现象就是这样。而且有设备漏电。

网友I:
你所说的地线是PE线,供电是五线系统吗?如果是,那是你们的N线和PE线做的不规范,截面和连接点存在隐患。

N和PE线是从一点连接出来的二条线,它们之间的直流电阻是毫欧级的,怎会有那么大的电位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所说的地线是PE线,供电是五线系统吗?如果是,那是你...

 N和PE线是从一点连接出来的二条线,这个可不一定的。N线有的是经小电阻接地,有点是经电抗器接地,还有的直接接地,而PE肯定是直接接地。不知道他们采用是什么系统,至少TT电源系统可不是从同一点出来的。工厂里有很多这种情况,为了防止干扰,都是自己单独做的接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你所说的地线是PE线,供电是...

你这是哪国标准呀!全世界可能都没有。

低压有经小电阻接地的吗?N和PE如果不连接到一点,变电所的等电位连接咋办?TT系统是4线制,有PE线吗?

楼主:
是一条主线分下来的支路别的支路都正常,就这一条不正常,风扇插上都不转,只好用地线和火线。

网友J:
我还见过接地线有19A电流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

 你看清楚我说的是不一定连接到一个点上。等电位连接主要是用于做接地故障保护,不是每个地方都做等电位连接。TT系统本身是没有PE线,但你的设备外壳是要连接到自己做接地极上,这样N线和PE线还是一个点吗?你先搞清楚TN系统、TT系统、IT系统的区别再说,至于哪国标准你自己查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一条主线分下来的支路别的支路都正常,就这一条不正常,...

零线 支路的线太细,支路有接触电阻,产生了压降,所以就有了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一条主线分下来的支路别的支路都正常,就这一条不正常,...

这不用问了,零线已断开了虚的搭在上面,保护零线在当工作零线使用当然会有很大电压差赶快查清恢复。正常的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电压差不会超过2V的,就是过负载零线也不可能有30V的电压差。

网友L:
这个问题楼上说的都有道理。问题不好检查。检查面积太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楼上说的都有道理。问题不好检查。检查面积太大

不好查也要查,人命关天的事。一段一段的查,就是多花点人力并不复杂,一个星期学徒工都能做的事,一个车间有多大。看来本身就是小企业,这么大点事都做不了。非要到了昆山中荣惨剧再太平。

网友M:
零线回路有问题,当心起火就不好玩了

网友N:
检测3相之间的电压,接线端子有没有松动!!!!!!!!!!!!!!1

网友O:
30v有些大了。虚接或线路有谐波。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一条主线...

网友Q(2017-09-27):
因零线有电流所以有压降,而pe线中只有感应的小电流,基本上压降为零,所以零线和pe线之间就会产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