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如何控制转矩?

楼主(2014-08-04):
因为是在YLINK上的,对于进出244字节限制。

我有6台伟肯的变频器要控制,我就想能不能用最少的POP来控制。

控制转速或者转矩。

转矩如何设置呢?

网友A:
楼主说的POP是什么? 是要说PPO类型么?

1. 如果就DP通讯而言,期望使用尽量少字节的PPO。建议使用PPO4。原因如下:

如下图所示,若不使用参数区的功能,仅作启停等常规控制以及转矩给定。那么无需选用PPO1、PPO2和PPO5。

以VACON变频器多目标应用宏为例,转矩参考在总线上的给定来自于PD1(过程数据1,下图描述中的Process Data In1)。

而PPO3不适合,因为只有控制字(/状态字)和速度给定(/实际速度)。

所以选用PPO4即可。总计12个字节。

2. 控制转速或转矩

2.1 电机控制模式

   以多目标应用宏为例。在参数“P2.6.1 电机控制模式”选定你所需的电机控制模式。如果以速度为控制对象,那么选择速度控制;如果以转矩作为控制对象,则选择转矩控制模式。

2.2 速度/转矩的给定

   速度给定值即第一张图中的REF,也就是PPO4的第3和第4个字节。数据类型:INT。 0...10000对应含义为最小频率...最大频率。当给定为负值时,电动机反转。

   与之相似,PPO4的第5和第6个字节内写入-1000...1000对应±100%电机额定转矩。

注意! 当时用转矩控制模式时,还需将参数“P2.10.4 转矩参考选择”修改为8/现场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