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S7-200

楼主(2014-08-04):
1. 变送器是4-20MA,经过A/D转换后,AIW0的值为6400-32000。 2. 如果有一个恒温室,当前温度为20度。(量程为0-100度)。 此时变送输出7.2MA在程序中AIW0的值为11520。 那么在本例中VD100的值为0.2。 3. 我要设定40度恒温,要怎么办。是不是在VD108中的值输入0.4。那么AQW0=16640。经过D/A转换后PLC的输出端口为10.4MA。 4. PLC的输出端口为10.4MA。直接连接变频器4-20MA的输入端口上是不是? 5. 是不是向上面这样就可以了。连接好硬件,是不是自动会调节到40度。主要是不明白是怎么自动调整的? 因为要给定40度,那么VD108就给定0.4,那么输出值就是16640。输出固定了。程序是怎么调整的? LD SM0.0 ITD AIW0, AC1 DTR AC1, AC1 -R 6400.0, AC1 /R 25600.0, AC1 MOVR AC1, VD100 PID VB100, 0 MOVR VD108, AC1 *R 25600.0, AC1 +R 6400.0, AC1 ROUND AC1, AC1 DTI AC1, AC1 MOVW AC1, AQW0 6. 如果直接在PID向导程序中SETPOIN中输入50。连接好硬件,是不是自动会调节到50度?

楼主:
第6条是PID向导中的程序。没有上传上来。

网友A:
模拟量分电压和电流两种,切有不同的量程。你的模拟量输出是电流的,变频器的接受雅瑶与之对应,另外温度的调节要根据实际情况调节参数,已达到稳定的调节效果。

楼主:
变送器进来分4-20MA 0-5V 0-10V 还有双极性电压的,这个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如果给定一个温度50度,量程是0-100度,这个温度所对应的值比方说到变频器0-10V端口,那么是给定刚好是16000就是5V。实时检测到的温度是30度。就按上面的程序,在实际的应用中就会自动调节到50度吗?

网友B:
0对应的是0度

1对应的是5

网友C:
帮顶,看看楼主的提问觉得不错

网友D:
  如果恒温室量程为0-100度,其变送器输出为:4~20mA,对应模块转换的数字量为:6400~32000。

  2、如:变送输出7.2MA,则在程序将按下式求得AIW0的值(=11520)。其对应的温度为:

     T20 = 100*(AIW0-6400)/25600 = 100*(11520-6400)/25600 = 20 (度)

  3.如要设定40度恒温,程序应按下式求出对应数字量AQW0:

    AQW0 = T*25600/100+6400 = 40×256+6400 = 16640

  即在温度设定区输入40,程序会自动按上式运算求出对应的数字量,且输入给AQW0(即=16640)

网友E:
程序在哪呢??????????????????m

网友B(2015-01-09):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网友B: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