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如何节省PLC的输出点数?

楼主(2014-08-04):
新人求助,如何节省PLC的输出点数?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该用的就要用,不仅如此,而且还要预留几个,方便以后维护或者是方案的变更,做非标设备尤其第一台的样机,最后定型的方案与你规划的很可能不一致,切不可精打细算一个不多

网友B:
能继电器控制的就继电器控制就好了

网友C:
输出怎么节省呢,该多少就要多少。

网友D:
干脆改用继电器逻辑控制,PLC点数全部省了

网友E:
相同控制输出的,用中间继电器代替即可

网友F:
输入用触摸屏替代按钮,可以省点数

网友G:
一般这个无法节省,因为每个输出点都对应一种设备

网友H:
若是有气动电磁阀的话,如果是三位的,允许的情况下换成两位的

网友I:
可以用输出矩阵省输出点数,不过有功能限制的。

网友J:
1,这个输出 Q 点你也节省 ?

2,一般是要满足现场控制要求来选开型输出点数的

3,还有就是一般的I/O 点还要预留 15% 的放着

网友K:
直接个继电器 就好了,

网友L:
关于“如何节省PLC的输出点数”请见论文“ PLC增扩输出口的硬件电路图及与之配合使用的PLC梯形图的构思与解析”。其网址: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paper/201110/201110112025240000

      该文讲述 通过硬件电路配合与PLC编程,可实现只用4个PLC输出点,可达到扩展为16个输出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