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数字万用表的故障原因?

楼主(2014-08-04):
怎么分析数字万用表的故障原因?还有如何对数字万用表进行维护?

网友A:
分析他的故障方法有很多啊,找一个标准表,两个表同时测量同一个东西,看测量结果,测电阻,电压,电流等等 你想要验证的东西,如果2个表偏差不大就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