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图尔克电感式传感器有哪些特点?

楼主(2014-08-04):
求助,谁知道图尔克电感式传感器有哪些特点?

网友A:
 德国图尔克turck电感式传感器由铁心和线圈构成的将直线或角位移的变化转换为线圈电感量变化的传感器,又称电感式位移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的线圈匝数和材料导磁系数都是一定的,其电感量的变化是由于位移输入量导致线圈磁路的几何尺寸变化而引起的。当把线圈接入测量电路并接通激励电源时,就可获得正比于位移输入量的电压或电流输出。

    电感式传感器的特点是:①无活动触点、可靠度高、寿命长;②分辨率高;③灵敏度高;④线性度高、重复性好;⑤测量范围宽(测量范围大时分辨率低);⑥无输入时有零位输出电压,引起测量误差;⑦对激励电源的频率和幅值稳定性要求较高;⑧不适用于高频动态测量。电感式传感器主要用于位移测量和可以转换成位移变化的机械量(如力、张力、压力、压差、加速度、振动、应变、流量、厚度、液位、比重、转矩等)的测量。常用电感式传感器有变间隙型、变面积型和螺管插铁型。在实际应用中,这三种传感器多制成差动式,以便提高线性度和减小电磁吸力所造成的附加误差。

我们使用是这种型号的传感器,不知你可需要。

网友B:
我们用的是Ni60R-S32SR-VP44X和Ni40R-S32SR-VP44X,完全不好用,想找替代品

网友C(2015-01-07):
专业替代图尔克接近开关 QQ410196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