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种液位传感器

楼主(2014-08-04):
求一种液位传感器。环境温度超过75度。测量反应釜液位,反应釜内为一种涂料,有腐蚀气体,甲醛

用过美国邦纳的超声波传感器,两天坏了两个。

网友A:
用雷达液位计,然后做好显示表头的保护

网友B:
这属于特殊环境,最好让传感器厂家给你推荐。

网友C:
环境温度超过75度,这个温度太高了,越精密的设备要求越高。超声波传感器坏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激光可以,恐怕更容易坏。我觉得还是用最原始的浮标带电位器比较耐用。

网友D:
浮球不行吗?浮球不行吗?浮球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浮球不行吗?浮球不行吗?浮球不行吗?

浮球貌似只有开关量输出的吧?我要4-20ma输出的

网友E:
电容液位行不行啊......

网友A:
才75度,不算高温吧,主要是腐蚀性气体,容易腐蚀表头,所以容易坏吧

网友D:
我是没用过了。有没有机械尺累的模拟量输出,可以找一找

网友F:
属于特殊用途,需要定制!

网友G:
你好!304不锈钢液位变送器就可以!

网友H:
西门子超声波液位计,我们单位酸罐就是用的它,一直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I:
E+H雷达液位计,我们公司在油库中使用,温度大于100摄氏度,精度不错

网友J(2014-11-10):
特殊环境下要选择特殊的变送器,建议选用雷达液位计,不存在探杆清理等问题。可以说是一步到位的。

网友K:
不锈钢液位计就可以的  4~20mA的输出信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