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现场显示浓度 RBT-6000-FX天然气气体报警器

楼主(2014-08-04):
济南奥岚电子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气体报警控制器,气体探测器,便携式检测仪,家用燃气报警器,气体监测报警系统,防爆声光报警器http://www.olandz.com/

主要特点

测量准确

    传感器使用进口敏感元件,具有精确度高,互换性强,可靠性高等特点。
数字信号
    与模拟信号4-20mA标准电流信号相比,调换前无需先进行调试,可随时随意调换气体探测器的位置,维护更方便。优点准确率高,传输距离较远,抗干扰好。
工业化系统对接
    可根据用户需要随时调整信号输出,以便与DCS、PLC等工业自动化系统的工程连接。
隔爆型防爆
    可用于工厂条件的1、2区危险场所。
维修方便
    内部机芯采用组件形式,现场维修只需更换组件即可完成。
探测器结构
    气体探测器外壳采用压铸铝材质,双腔体结构设计,避免了意外进水、近尘、抗腐蚀,而产生的故障现象,体积小,安装方便。
传感器保护
    传感器探测头部分采用不锈钢材质,有效的起到防腐蚀的作用;传感器的过滤网为不锈钢颗粒,透气度良好。

技术参数及认证
防爆认证:Exd II CT6
型式认可:消防电子产品合格评定中心
应用标准:GB15322.1-2003
电气
供电电源:DC12V-30V
信        号:数字信号
接线端子:3X螺丝端子 适合导线截面0.5~2.5mm2
连接电缆:≥2×2.5mm2(双色双绞线)
接线方式:三线制
测量精度:±5%F.S
响应时间:小于30s
环境
I P 等 级:IP65
温度范围:-40℃ ~ 55℃(催化燃烧式)

湿度范围:10~95%RH(无凝露)
压力范围:86~106KPa
存储温度:-20℃~+55℃
传输距离:≤800m
检测
检测气体:易燃易爆%LEL
检测方式:自然扩散式
检测范围:12-15m2
产品安装

主体材料:压铸铝材质
防尘罩材料:不锈钢防尘网
防爆连接螺纹:G1/2″
重        量:1.5kg
安装方式:固定支架、管装、墙壁装
外形尺寸:126mm(L)×93mm(W)×62mm(H)
配套使用的控制器:RBK-6000型气体报警控制器
气体探测器应安装在气体易泄漏场所,具体位置应根据被检测气体相对于空气的比重决定。
   1、当被检测气体比重大于空气比重时,气体探测器应安装在距离地面(30~60)cm处,且传感器部位向下。
   2、当被检测气体比重小于空气比重时,气体探测器应安装在距离顶棚(30~60)cm处,且传感器部位向下。
固定式气体探测器针对气体一对一检测。
检测范围:12-15平方,可燃气体使用催化燃烧式传感器(%LEL)。
为了正确使用气体探测器及防止气体探测器故障的发生,请不要安装在以下位置:
   1、直接受蒸汽、油烟影响的地方;
   2、给气口、换气扇、房门等风量流动大的地方;
   3、水汽、水滴多的地方(相对湿度≥95%RH);
   4、温度在-40℃以下或55℃以上的地方;
   5、有强电磁场的地方。

网友A:
  可燃气体报警器就是气体泄露检测报警仪器。 当工业环境中可燃或有毒气体泄露时,当气体报警器检测到气体浓度达到爆炸或中毒报警器设置的临界点时,可燃气体报警器就会发出报警信号,以提醒工作采取安全措施,并驱动排风、切断、喷淋系统,防止发生爆炸、火灾、中毒事故,从而保障安全生产.   工业用固定式可燃气体报警器由报警控制器和探测器组成,控制器可放置于值班室内,主要对各监测点进行控制,探测器安装于可燃气体最易泄露的地点,其核心部件为内置的可燃气体传感器,传感器检测空气中气体的浓度。探测器将传感器检测到的气体浓度转换成电信号,通过线缆传输到控制器,气体浓度越高,电信号越强,当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报警控制器设置的报警点时,报警器发出报警信号,并可启动电磁阀、排气扇等外联设备,自动排除隐患。

 便携式可燃气体报警器为手持式,工作人员可随身携带,检测不同地点的可燃气体浓度,便携式气体检测仪集控制器,探测器于一体,小巧灵活。与固定式气体报警器相比主要区别是便携式气体检测仪不能外联其他设备。

工业气体报警器工作原理

  可燃气体报警是对单一或多种可燃气体浓度响应的探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有催化型、红外光学型两种类型。

 催化型可燃气体探测器是利用难熔金属铂丝加热后的电阻变化来测定可燃气体浓度。当可燃气体进入探测器时,在铂丝表面引起氧化反应(无焰燃烧),其产生的热量使铂丝的温度升高,而铂丝的电阻率便发生变化。

 红外光学型是利用红外传感器通过红外线光源的吸收原理来检测现场环境的碳氢类可燃气体!

  来源: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