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高速计数无需设置?

楼主(2014-08-04):
楼主车间里面有一个辊锻机,用的欧姆龙CQM1H,纵向移动用的编码器来反馈位置

看着触摸屏的显示,感觉有点奇怪

这个PV值的单位就是毫米,楼主当时在想程序里面是不是有把脉冲量换算成毫米的

然后程序里面是这样

编码器接线

楼主的三个疑问,

1,这个PRV读的不就是计数器当前值吗,为什么还把230送到DM500里面,

2,欧姆龙的高速计数器是怎么设置的,如何指定ABZ脉冲输入口是0.04、0.05、0.06?楼主在程序里面没找到

3,计数器值不经过换算直接显示毫米,难道是编码器那设置好的?

网友A:
你好

你的程序图片有点小,看不清。也不明白你的触摸屏上的含义以及工艺流程。

但是可以简单理解为:程序的编写是处理数据的,触摸屏上只是编程人员搞了个数据框,显示需要的数据而已。

网友B(2014-09-05):
编码器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2014-11-09):
这个可以在触摸屏里面换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