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S协议优点和主机实现方法

楼主(2014-08-04):
    BiSS(双向同步串行接口)是一种开放协议,也是最新的编码器接口。它的原理有所不同:无论控制器请求与否,BiSS都会发送完整的绝对位置信息,而不光是在系统启动阶段。这使系统在运行时能够很容易地从短暂数据丢失故障中恢复回来。由于是全数字系统,它能够省却了驱动系统使用某些传属协议连接编码器所需的A/D转换器成本。BiSS与SSI是硬件兼容的,互换时只要更改软件即可。BiSS有4根数据线(1对编码器时钟输出线,另1对是编码器数据输入线),另外还具有2根电源线。BiSS允许上位机访问编码器内部寄存器来读写与编码器相关的数据(标识、设备数据、分辨率等)。它还能在不影响实时运行的情况下,根据需要将其它数据(温度、加速度等)传送至上位机。BiSS与HIPERFACE一样,能够通过点对点或总线进行接。

为什么实施BiSS?

一个完整的BiSS系统结构

图1:BiSS系统(点对点配置:主机,电缆,从机)

使用BiSS的好处

  • 开放的标准

  • 非专有

  • 快速

  • 串行

  • 安全

  • 点对点能力

  • 多从机总线能力

  • 紧凑

  • 高性价比

  • 双向

  • 采用单向线(例如RS422)

  • SSI 物理兼容

  • SSI向后兼容/向下配置的主机和从机

  • 准备好能使用的IP模块给设备制造商

  • 设备制造商免费使用许可证

使用现有的 EnDAT 2.2™硬件

EnDAT 2.2™使用RS485。典型的EnDAT 2.2™PHY硬件允许双向操作在每一条线。BiSS只需要单向操作每一条线作为EnDAT 2.2™PHY硬件的一个子集。BiSS接口可以使用现有的EnDAT 2.2™PHY硬件实现。

使用现有的SSI硬件

SSI使用RS422单向线驱动。典型的SSI PHY硬件允许单向操作每一条线。BiSS也只需要单向操作每一条线,与SSI PHY硬件兼容。BiSS接口可以使用现有的SSI PHY物理硬件实现。

使用现有的FPGA硬件

BiSS主机IPs MB101和MB105是可用的,VHDL基于BiSS主机实现,以CPLD/FPGA硬件为基础。

FPGA平台实现BiSS 主机IPs

  • ALTERA

  • XILINX

  • ACTEL

  • Lattice

  • 其它和新的平台,支持VHDL或NET LISTS

使用现有的DSP /μC / CPU硬件

BiSS主机IPs MB302是C / C + +代码基于BiSS主机实现在DSP /μC / CPU硬件。

DSP /μC / CPU平台,实现了BiSS主IPs

  • Microchip PIC™

  • Texas Instruments

  • SiLabs

  • 其它和新的平台,支持C / C + +代码/结构化编程代码

DSP / μC / CPU输出/输入接口

  • GPIO:2引脚(MA GPIOx输出,SL GPIOy输入)

  • SPI:2引脚(MA = SCLK,SL = MISO)

  • 其他串行协议发生器硬件

使用现有的IC硬件

  •  iC-MB3 TSSOP24

  •  iC-MB4 TSSOP24

  • 定制ASICs

  • 采用BiSS主机功能的未来产品

网友A(2015-09-14):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顶

网友B(2016-01-22):
这种技术帖确实应该顶

网友C(2020-11-21):
请问您对hiperface协议有研究嘛?我想请教一下怎么解读hiperface协议~~~~┭┮﹏┭┮

网友D(2021-01-22):
国内有做BIss协议的磁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