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采集激光传感器信号

楼主(2014-08-04):
现已知要采集的信号的响应时间为40毫秒,每隔一定的距离采集一次。之前把通道平均次数设计为10,但是采集出来的数据波动性太大,求助,这个到底要怎样处理,才能够得到比较真实的数据。,,,,,,

网友A:
激光位移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的么?能不能再某一个时间点,换算模拟量呢?

网友B:
可以进行采样求平均值。

比如采集128次,这样可以让数据采集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位移传感器模拟量输出的么?能不能再某一个时间点,换...

选择的模拟量输出,在整个测量过程中激光传感器是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行采样求平均值。比如采集128次,这样可以让数据...

A/D 模块通道平均数设置大一点?我去试一下。只是没有弄清楚40ms响应时间为什么会影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