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MT4404T,里面有程序并有密码,我想自己重做程序,请问怎样做。

楼主(2014-08-04):
我朋友送我一个旧的MT4404T人机界面用于学习,里面有程序并有密码,但不知密码是多少。现我想学习些程序并下载到人机界面中,请问怎样做?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确定不想要里面的程序的话,直接清除并下载你的程序就行了啊。还有现在有些程序即使你有密码也不一定能上传的。

网友B:
自己编写程序,直接下载覆盖以前的程序。

网友C:
直接覆盖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只要将自己的程序直接下载,不用去管原来的程序和密码即可是吗?想看看原来的程序学习下可不可能?

网友D:
屏里面的程序如果没有设置上传密码就是可以上传的,如果设置了不知道密码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重新下载一个程序覆盖了。

网友E(2015-05-05):
888888默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