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让我迷惑的问题

楼主(2014-08-04):
问一个台达07S411与CP1EN60通迅报警的问题,具体问题:

      我用历史报警采集PLC里面的H3.00到H4.15的状态。在‘报警设置’里面的 ‘读取地址’里面输入 {Link2}0@H3

并在‘编号’1到32里面输入了对应的 ‘ 信息内容’,

      情况是:这两个字里面都正常,而却总是出现这两个字之外的报警。。。。。( H5.00之后的我在PLC里面也有用,而触摸屏的报警设置里面我并没有设置)。

       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难道非要用最后边的么?还是非得用其他的寄存器才能解决?求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A:
在设置报警内容时,先点击LED列名旁边的勾,把该列所有的勾都去掉,然后只勾选编号1-3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