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低压断路器故障

楼主(2014-08-04):
        我单位一ABB低压空气断路器在下午四点动作。因在交接班时间,及要保证生产的连续,在周围未见明显异常情况下,匆忙复送成功。

        到夜八点断路器又动作,此时感到必有异常。看液晶屏发现B相电流11312A,其它两相只有2007A。连忙打开相关配电柜后门检查,未有发现。又打开大的抽屉,也未有异常。DCS上也没显示某台电机有报警等故障。后又复送成功。

        到十一点再次动作,立刻复送两次,不成功。停顿一会后复送成功,B相电流柱形图由最高降到低。

        十二点又再动作,此时工程工也已到场,拉出断路器外表正常,柜内无短路等痕迹或异味。因其它地方一直没找到疑点,就考虑到是不是断路器本身故障。这台断路器位置在房间的角上,旁边墙上是一排变频器,周围温度较高。十一点的第三次复送有时间间隔,这也是一个冷却过程。于是就找来风扇对着吹,工作一直也就正常了。后来更换断路器配件后正常。

        这次故障,存在第一次没有仔细观察断路器液晶屏,使故障发现变晚,万幸故障没有扩大。其次应该想到,真这么大的电流,估计变压器保护也应动作了,临场分析事故能力不足。

楼主:
附件是照片,应插入文档中的。

网友A:
提供完整VF变频器及矢量变频器生产技术及方案和设备

丰富的变频器行业研发经验,可提供变频器整机产品开发资料,
采用最新DSP芯片方案,速度响应快,完善的保护功能,空间电压矢量计算方法,死区时间补偿,低频转矩补偿,1Hz以下启动转矩可达200%,AVR自动稳压,电流限幅,过压失速保护功能,断电重启动,转速追踪,多段速运行可设15段,程序运行7段.
可根据需要从新开发新产品,周期短费用低,可定做特种机型,本方案核心在部分国内知名厂家使用,目前市场使用非常成熟,可靠性好,
功率为0.4~400KW,最大可使用680KW.
并有多套方案供选择,可提供程序更新升级!多种转让方式,提供源程序并提供完整程序注释,PCB原理图.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