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系统启动失败怎么办

楼主(2014-08-05):
abb机器人系统启动失败,热启动和B启动后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侠该怎么办?

网友A:
  都不能启动?

  是操作器不能启动还是主机控制机不能启动呀 ?

网友B:
有以前的程序备份的话,重装系统。。。

网友C:
ABB是基于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专业板卡组成的控制核心,重新安装系统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