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UNI1405 变频器22,30 端子无电压?

楼主(2014-08-05):
    昨天晚上运行好好的 CT UNI1405 的变频器突然不动作,HMI 报警 变频器外部限位故障

    速度在 运行工位去查看,其 控制 限位 的  两个 磁性开关 都没有电压啦,这是什么情况呀? 一查电路图,两个限位到 变频器和 PLC 的 I 点,其供电是 变频器的 22  和 30 脚 供电的,为什么会突然没电的呀?

    当时以为是 两个限位开关有短路现场,于是拆了两个开关,再测量 其 输出 24VDC的端子,可还是没有电压,没有办法,只能更换新的变频器一台?

    请问 CT UNI 1405 变频器控制板上不供电是什么情况呀?

   现在准备收购一台 UNI1405 和  UNI 2403 的变频器,有的话速度联系我 !电话:一三五 64381657

网友A:
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真难找,不过度娘还是很管用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22脚是变频器内部的24V电源输出,30脚也是变频器的内部电源输出。所以呢,这个24V电源没有输出,就是变频器内部故障了,而且出在电源板上,大多数变频器的电源板取电来自直流母线,然后经过开关电源,所以请检查下开关电源部分--估计就知道哪出问题了。

网友A:
忘记补充图纸了,看图:

楼主:
  开关电源? 刚拆开看了,一块是连接底座的 IGBT 的驱动电源板,一块是带有扩展接口的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