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模块外壳烧穿故障

楼主(2014-08-05):
一分厂PLC系统子站出现2次接口模块外壳烧毁现象,如下图。模块仍能通讯。

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造成该现象?

接头没有坏,仍能通讯,也就是说主要元器件并未烧毁,怀疑发热来自外部电流。具体原因请帮忙分析下。

电位差、接地、元器件质量、环境温度?

网友A:
你的意思炸成这样通电还能使用?最好拆开看一下是什么东西炸了。应该是长时间发热导致元器件烧毁,才炸出一个洞,外壳很硬,要不然没这么大的威力。我觉得是你24V电源电压质量不好。

楼主:
确实还能使用,目前具体实物尚未看到,图片上看发热的迹象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还能使用,目前具体实物尚未看到,图片上看发热的迹象...

应该是是外界的因素,导至了烧坏,不象是机器内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