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控制松下A5伺服

楼主(2014-08-05):
伺服做往返运动,往返程序里给的脉冲是一样的,去的时候会丢掉固定数量的脉冲,返回的时候不丢脉冲又是正常的,这样运动方向会一直向右移动,求助高手

网友A:
用过很多三菱PLC和松下A5伺服,这种事还是头一次见,你把伺服监视参数调整到脉冲数监视一下脉冲看看,是否和PLC法的脉冲数一样

网友B:
是采用相对运动 还是绝对运动模式, 运动数据是 Double Word  还 Word ,如果你是用 Word 的话,绝对运动,运动长度脉冲超过65535,那运动就只能运动65535个脉冲了,就会少脉冲,回去就不会了,值你肯定是设置在65535 内的。

网友C:
你的反向指令出问题了。很多情况都是这里产生的。你上程序我跟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