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24V开关电源串联使用作为48V的电源可以吗?

楼主(2014-08-05):
请问:两个24V开关电源串联使用作为48V的电源可以吗?

网友:
可以,但功率别超过任何一个电源

网友A:
可以,输出电流按小的使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用呢?48V电源又不是买不到。

网友C:
没办法的情况下可以用,最好买个48V的开关电源

网友D:
能行可以,zzzzzzzzzzz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