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台CPU224XP+1台HMI(威纶)怎么构建

楼主(2014-08-05):
6台CPU224XP,HMI集中监控、下发操作指令,6台PLC间距120米左右,用什么方案合适?

网友:
PPI通信协议就可以一屏多机

网友A:
PLC构建DP网络,西门子通讯功能强大,数据量也大,HMI连接主站,借助DP网络控制其他PLC就可以了。

网友B:
plc之间可以采用modbus协议,一主多从,主战轮训从站.屏和plc系统之间用ppi协议,屏和主站plc用ppi口连接.